[讨论] 求助

楼主(2018-02-27):
求助*****
Variable pixel.size() has value > 0或者>10000, which may cause severe performance
  degradation.
  Please try to reduce the array size.
  You can use +ntb_solver_array_size_warn=<num> to adjust the array size
  warning limit.
怎么解决  求大神求大神

网友:
你这是个warning吧?就是数组太大了,看看是不是你想要这么大的,如果是,就不管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这些warning吗,谢谢大神

网友:
warning信息里已经告诉你了啊.
+ntb_solver_array_size_warn=<num>,把num数值调大点,默认是10000,你现在数组size超过10000了,所以报warning,你把调到10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还是会报warn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你的仿真命令贴出来,要看你log中的,是不是选项没有加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重新跑了一下,问题解决了,设置数字是不小心加了空格,所以有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