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ysem181 linx运行问题

楼主(2018-02-27):
装的@n$ysem181,和谐文件用的这个http://bbs.eetop.cn/thread-663248-1-4.html
系统为RHLE6.8,64bit,环境变量配置如下
set path=( $HFSS_HOME/AnsysEM18.1/Linux64 $path )
alias hfss 'ansysedt'

用的SSH远程登录。
运行之后启动正常,没有报错,应该不是lic问题。
但是开启过程比较卡,打开example中的circuit可以开启,放大都没有问题。
但是开启其他2d,3d过程慢,有的aedb文件 可以打开,但zoom area之后就黑了。
开启hfss 3d layout可以正常显示。
zoom area之后就这样了。

区域放大后就黑了,无法恢复

区域放大后就黑了,无法恢复

HF$$文件夹实例预览图是这样的
实际打开后这样的。
没有其他报错信息。
服务器还是比较新的。硬件应该不错(显卡没关注)。有碰到类似情况或者知道原因的吗,盼赐教。

楼主:
@chip2222,@81144825,还有其他各位大佬帮忙看看吧

楼主:
在线等。求教。

楼主:
装了个EM15试了下,同样的问题。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吧。还是需要独显。

楼主:
顶一顶,各位大神抽空帮我看看呐。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显示的问题,ssh远程登录时没有使用opengl,我远程登录服务器也是不能显示,后来安装在自己笔记本上rhel6.8 就能正常显示,目前远程没有解决,使用nomachine这个软件好像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怀疑是登录工具的问题。
查看了官方的支持文档,推荐的linux平台登录工具不包括ssh。有空再调登录工具试试。

网友(2018-04-14):
楼主,您好!能否指点下我HFSS Linux的安装。我下载了安装包但是没有成功装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您好!能否指点下我HFSS Linux的安装? 我下载了安装包但是没有成功装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安装按这个吧。和谐看你和谐文件里面的说明或者readme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

网友(2018-07-31):
回复 楼主:
楼主,我现在在服务器上的登陆节点安装成功了18.1并可仿真运行,但一旦把任务推送到计算节点时,18.1不能运行,报错说连接不到证书服务器。请问你遇到过这些问题吗?还是如果在服务器上仿真,软件还要设置更改一些东西?想请楼主解答一二,谢谢!

网友:
我也是同样问题解决不了,3D显示黑屏,centos6.5 64位下安装的ansys18.1,没有远程。。

楼主:
不懂,个人感觉这应该是你服务器环境设置问题。与软件关系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这个。

网友(2018-09-13):
回复 网友D:

    远程登录的还是本机?远程登录的话,用的软件方便透露吗?

楼主:
回复  lolicer

    远程登录的还是本机?远程登录的话,用的软件方便透露吗?
引用 网友A:

NX+SSH

网友(2018-11-25):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打开设计界面操作之后就黑屏,而且服务器没有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