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人做过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吗

楼主(2018-02-27):
rt 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不晓得你要求的精度和设计频率、以及应用特殊要求是啥
做过10M级,补偿的方法是nmos的Vds,vds里vth负温漂、i正温漂,调整参数和校准来补偿的。电压漂动可以做一个LDO来控制。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精度RTC需要一个tempsensor然后用软件补偿

网友:
需要一个tempsensor然后用软件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