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rlibre 2015 libstdc++.so.5

楼主(2018-02-27):
carlibre2015在ubuntu LT16.04 64位系统安装时出现下面错误
进行PATCH的时候:
sudo ./patch_calibre /opt/mentor/calibre/aoi_cal_2015.2_36.27
./sfk: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5: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如何解决?找的网上的试了都还是一样,请问有会的可以给我解答吗?

网友(2018-04-25):
缺库文件  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yum install libstdc++.so.5

网友:
也有可能是路径不对,可以尝试用绝对路径,而不是 ./  的格式

楼主:
回复 楼主:

执行locate libstdc++ 命令。将libstdc++.so.5找出来。然后把libstdc++.so.5链接到  /usr/lib下:ln -s /opt/cadence/calibre /usr/li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