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总线axi和apb,从什么角度理解总线协议好呢,

楼主(2018-02-27):
刚学两种协议的vip,但是感觉写和读的方式不是太明白,有什么途径方便理解和记忆吗?各位前辈们!谢谢!

网友:
从协议上去理解
1、看协议;
2、想象你是协议IP的设计者,你怎么根据协议设计IP电路
3、电路设计好了,你怎么验证这IP
4、你验证IP的方法和VIP一样吗?为啥不一样

网友:
把协议认真读,直到弄清楚整个流程。

网友:
先读协议。然后对着VIP发的波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