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adence ic617支持多核和多CPU优化吗?

楼主(2018-02-28):
请问cadence ic617支持多核和多CPU优化吗?有台双CPU服务器,不知道拿来跑cadenceic好不好使。。。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主要是仿真器支持多核多线程就好了。 比如Spectre(MMSIM 7.1之后的版本) 开启APS 就可以多线程运行加速。版本越高效率越高。   Hspice也有相应的多线程加速方式。
   具体方法可以查看相关的帮助手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