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文件中#IFDEF语句不太明白

楼主(2018-02-28):
#IFDEF PEXRUN_MC_HSPICE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XRC    CONNECT NGATES NPLY_C
    CONNECT PGATES PPLY_C
#ELSE
    #IFDEF PEXRUN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XRC
        CONNECT NGATES NPLY_C
        CONNECT NGATES PPLY_C
    #ELSE
        #IFDEF RCFLOW_CCI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CCI
        #ELSE
            #IFDEF RCFLOW_QCI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CCI
                CONNECT RFSYMBOL
            #ELSE
                MASK SVDB DIRECTORY svdb QUERY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IFDEF PEXRUN
    #DEFINE LPE_FLOW
#ENDIF
#IFDEF RCFLOW_CCI
    #DEFINE LPE_FLOW
#ENDIF
#IFDEF RCFLOW_QCI
    #DEFINE LPE_FLOW
#ENDIF

c的结构懂,就是不知道这些词代表了什么

网友:
文档开头有单独的语句  DEFINE  *****      这些都是看你有没开头注释掉  选择执行的语句啊

网友:
calibre -svrf $commadfile << EOF
FILE $newfile
FREEZE
QUIT
EOF

写在一个shell文件里运行一下,newfile就是一个没有define的新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