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菜鸟求助]如何在virtuoso持续高亮port和net

楼主(2018-02-28):
各位大佬好:
小弟最近在使用virtuoso布线时遇到一个问题,我想高亮一个port和net,我是用的方法是在Annotation Browser里面打开Set Highlight,但是这面另一个问题,只要我移动了device或者进行layout,那么已经高亮的port和net就自动取消高亮了,我只能每更改一次,执行Extract Layout Connectivity一次,以重新高亮我所需要的port和net。

我想问各位大佬的是,该如何持续高亮port和net,不论我如何移动device或者layout都会保持高亮状态。

望各位大佬教导,谢谢!

网友A:
你这种需求也很奇葩。
从原理上来说,很难实现,
高亮的其实是坐标位置,你移动了版图,不重新抓坐标位置,还能怎么办?

或者你盖一个特别亮的层在上面?

网友:
樓上說:盖一个特别亮的层在上面
這是個好方法 , 也可以把這個 layer 改成閃爍狀態

网友B:
XL下,在schematic中highlight某一条net的时候(create-probe-add net),摁F3在view type里面勾选上layout。这样你点亮schematic的一条线,layout中对应的那条线也会自动highlight。这种方法在连线的时候比annotation好用多了。

网友(2019-09-11):
引用 网友B:
XL下,在schematic中highlight某一条net的时候(create-probe-add net),摁F3在view type里面勾选上layout ...

好赞好赞

网友(2021-08-02):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需求也很奇葩。
从原理上来说,很难实现,
高亮的其实是坐标位置,你移动了版图,不重新抓坐标位置, ...

这个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XL下,在schematic中highlight某一条net的时候(create-probe-add net),摁F3在view type里面勾选上layout ...

学习啦,万分感谢

网友(2024-04-07):
引用 网友B:
XL下,在schematic中highlight某一条net的时候(create-probe-add net),摁F3在view type里面勾选上lay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