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抽取layout上power line的GDS

楼主(2018-02-28):
请教大神,如何抽取layout上power line的GDS

网友:
高亮,导出高亮应该可以,calibre干的

网友:
不了解你的目的 , 可以用 卡利博 試試 , 把有 VDD 和 GND 文字的 metal ,copy 出來

楼主:
请教怎么用Calibre 把所有带 VDD和 GND的metal copy出来啊?

网友:
可以把power line高亮,然后在connectivity--nets--save all marknets来保存。结果会保存成OA

楼主:
太感谢了,非常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出来的只有Metal,有没有办法连VIA一起copy出来?

网友:
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要看电源网络,有专门的tool 可以只看电源的可靠性
logic  用 redhawk
analog 用 totem

cadence 也有相应的tool  叫voltus

至于其它方面,我还不理解你做这个事情要干嘛。能说下你的具体目的吗?

网友:
5楼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按hightligt快捷键,然后F3,可以选择是否把VIA也一并保存到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呢,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
5楼的方法是比较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你其实是要做power analysis 了?
   具体怎么操作,你让我怎么回答呢?
   我只能推荐你用上面两个tool ,具体的你要看manual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ltus 都是收费软件,至于其他那两个工具,没听说过,网上看了一下,提及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然是收费滴啊,要买license的。
voltus 和voltus-fi 是 candence 的,好处是他们本身就是design platform ,所以和他们自己的工具结合性好一点
但是业界基本是用 totem 和 redhawk 做golden tool 。 这个是ANSYS 的tool 主要是simulation EM/IR 和一些热效应

网友(2018-04-10):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到新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