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时钟约束问题

楼主(2018-02-28):
这样的设计在综合时如何定义时钟,我现在在组合逻辑后用了create_clock  -period 37 和create_clock  -period 10,但是之前感觉create_clock一直是定义到Port上,现在是定义到设计中的pins上,有问题吗?

网友:
我说正常逻辑是先定义clk_port
然后建 27和100m与clk_port的关系

整个系统啥样的,你清楚,clk_port是否去别的地方了,  27和100 是啥关系,,与clk_port是啥关系,你系统方案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A最高跑27M,模块B最高跑100M,两个模块是两种模式,A工作B不工作,B工作A不工作,但两个的时钟都来自于clk_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clk_port有时候灌 27m,有时候灌100m?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有时候是27M有时候是100M,但模块A只在27M的时候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lock_ports上create_clock 100M时钟,在组合逻辑1后头create_clock  27M时钟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k_port建了以后,你后面是组合逻辑,时钟直接穿过去了。
   你组合逻辑怎么从100m得到27m,。。。。。?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就是这样可以不?因为模块A如果按照100M约是一种浪费,工程大这个模块时序一直过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A模块按27m约束,然后你clk_port直接给它灌100m直接穿过了组合逻辑到你的A模块,A模块怎么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灌100M的时候模块A的时钟用一个MUX选到0上,灌27M时钟的时候模块A的时钟选到clk_port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不能多加一个clk port吗?一个clk_27,一个clk_100;这样多省事;反正也是各用各的,而且不会同时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就没问题了,直接按你的想法做

网友:
好奇是怎么用组合逻辑实现分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之前的描述,时钟都是外面灌进来的。组合逻辑当然没法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从外边灌进来的时钟,但是模块A跑的慢,模块B跑的快,不一定同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