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PVS菜单都是灰的?

楼主(2018-02-28):
安装PVS15.XX后, 打开layout后有PVS菜单, 但是里面都是灰的, 不能打开Run DRC。。。
请教是什么原因?如何修复?

楼主:
如何安装license?

网友:
Reply 3 # yuanyuan94587

To activate the cadence tools:
     Download cadence_patch.rar from :http://bbs.eetop.cn/thread-586326-1-1.html

as read.me:
at linux command, type:
./cadence_patch.sh /the/path/to/PVS/installation/dir

add the license.dat to LM_ICENSE_FILE=..

网友(2018-11-12):
15是灰的,16就是好的,谁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