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点分解

楼主(2018-02-28):
大神们,能不能详细描述一下测试点分解啊???

网友:
把文字描述的设计分解,提取出对象和范围。
A = {a1, a2,a3}; B= {b1, b2}, 期望的输出:C = {c1, c2}

然后转化为如下一条一条函数式的表达:
输入:A=a1, B = b1,  输出:c1;
输入:A=a2,  B= ba,   输出: c2;
.... ...

楼主(2018-04-10):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给个实际的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把你要测试的设计的规格分解,列出每个需要测试的场景;
    每个场景一般会涉及的参数等很多,所以每条测试点只要提出此场景所关注的参数或时序等;
    最后所有测试点覆盖到所有场景就可以了。
    测试点提取时可以不考虑到时候怎么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