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噪声积分区间问题

楼主(2018-03-01):
想问下相位噪声换算的jitter一般积分区间是从多少积分到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猜测:应该与你关心的时间有关系吧 你关心的抖动的周期时间越长频率越低。例如:你关心每1ms内的jitter,那积分区间取:0.9~1.1kHz 应该是可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不是,积分下限可能是你说的1K,上限应该不是1.1K,上限我觉得是第一次谐波和第二次谐波的中间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 应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跟应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