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检查一条被前级borrow了timing的latch到reg的时序,无法用derate

楼主(2018-03-01):
mem到latch的setup有问题,所以对这个latch borrow timing
然后再分析这个latch到reg的setup, clock上的derate设置是late 1.05,  early 0.95, 不过报告出来的情况是capture和launch上的clock都是0.95
以前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不知是啥原因?用的是cadence的timing工具

楼主:
我的理解是在分析这个latch作为前一级的capture时已经设过0.95的derate,并且计算出了需要被借走多少timing
现在这个latch被当做launch了,它不可能同时又是1.05的derate,这样的话这个latch到底被借走多少timing就不确定了,latch作为前后两级路径bridge的真实时序应该是同步一致的,所以当这个latch有被借时序的情况发生时,分析它前后两级时序的时钟路径要一致derate

楼主:
做了个实验,把timing borrow关掉,果然derate就正常了,launch显示1.05, capture显示0.95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置一下变量: set_global    *early_late_l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找到这个变量了,16.21版本tempus应该是*latch_early_launch_ed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