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IC6.1.6金属任意角度线画法?

楼主(2018-03-01):
在ic6.1.6中,我没有找到可以用path画任意角度的线,很纠结,有没有知道怎么画的?

网友:
options>display options>    调整snap modes  选anyangle

网友:
執行 path 時 按F3鍵 會有 OPTION 可選
很多功能都有 F3鍵 搭配
( F3 鍵 就係 鍵盤上 最上面那一排 有 F1 ~ F12 其中之一 )

网友(2018-04-09):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发现没用啊

网友:
按p后按F3,选择snap mode为anyAng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