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fpga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8-03-01):
我的fpga板没有对fpga进行硬件复位的设计,导致fpga的程序没有复位的设计,正常情况下fpga初始化完成后所有寄存器初始化为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程序初始化完成后所有寄存器不是初始化为零,led_stage初始化完成后不是为8'b00000000,而是为8'b00000001,led初始化完成后却为8'b00000000,大家可以帮我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吗?

module four
(
output reg [7:0] led,
input I_sys_clk
);

reg [7:0] led_stage;
reg [50:0] led_counter;
always@(posedge I_sys_clk )
begin
case(led_stage)
8'b00000000:
begin
led_counter<=0;
led_stage<=8'b00000001;
led<=8'b11110000;
end
8'b00000001:
begin
if(led_counter==30000000)
        begin
        led<=~led;
        led_counter<=0;
        end
        else
        begin
        led_counter<=led_counter+1;
        end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可以写一个软件复位。
正常情况下fpga初始化完成后所有寄存器初始化为零。你看到led_stage状态是实际下板子跑还是仿真的?
定义的时候也可以初始化reg [7:0] led_stage = 8'b000000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际板子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软件复位怎样实现?

网友:
芯片上电之后寄存器不一定默认为0,要看你用的是哪个厂家的芯片。
软复位是老问题了,论坛里面估计都有不少帖子。

网友:
看代码  风格就是学计算机的渣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啊

网友:
FPGA一般都有POR功能,即上电复位。内部寄存器在上电后,初始值都是0,。楼主的问题是代码的问题,代码中当led_stage为0时,来一个时钟信号就编程8‘b00000001了,所以实际测量的应该是8‘b00000001。如果是仿真,可以在testbench里面指定寄存器的初始值,否则的话是不定态。

网友:
楼上的几位说的很正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硬件上没有设计复位管脚,可以用个定时器写个软复位,举个例子:比如上电后开始计数,计到1000计数器停止,然后
wire rst_n = ( (cnt>100) && (cnt < 900) ) ?  1'b0 : 1'b1;   这个地电平有效的rst_n就可作为你后面所有模块的复位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