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输入输出短接电阻是什么用法?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8-03-02):
如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
跨阻放大器

楼主:
请问跨阻放大器有相关的设计指南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一个大电阻短接反相器的输入输出,使得反相器NMOS&PMOS工作在饱和区(NMOS & PMOS尺寸选择得当),小信号下能够实现信号的放大;可用于50%占空比的实现。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2018-04-02):
减小阻抗

网友B:
产生自偏置DC点,自偏置点DC增益最大,跨阻放大器,产生负阻(皮尔斯振荡器)

网友:
增加带宽的吧,在高速lvds或者minilvds接口里常用。。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B:
产生自偏置DC点,自偏置点DC增益最大,跨阻放大器,产生负阻(皮尔斯振荡器) ...

请问为啥产生自偏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一个大电阻短接反相器的输入输出,使得反相器NMOS&PMOS工作在饱和区(NMOS & PMOS尺寸选 ...

请问这个反馈电阻为啥能后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C:
产生自偏置,把过零点放到中间吧

网友(2021-11-26):
引用 网友C:
产生自偏置,把过零点放到中间吧

这个自偏置怎么理解?有什么好处么

网友D(2022-09-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一个大电阻短接反相器的输入输出,使得反相器NMOS&PMOS工作在饱和区(NMOS & PMOS尺寸选 ...

你好!请问怎么调节50%占空比的呢?具体是什么原理?

网友(2023-06-09):
还是没有明白,有大佬再解答一下吗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用一个大电阻短接反相器的输入输出,使得反相器NMOS&PMOS工作在饱和区(NMOS & PMOS尺寸选 ...

请问能否详细说明一下他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怎么调节50%占空比的呢?具体是什么原理?

同问,请问您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2025-04-16):
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增益表达式

网友(2025-07-09):
跨阻放大器,看你应用需求了,我记得拉扎维有论文讲过这个的,可以用来电流转电压,也可以用来放大电压范围,稳定50%占空比,本身又是一个buffer,高速里面用的多。

网友:
拉扎维有讲这个,反相器应用四篇文章,论文如下

网友:
如果把一个Saturation的Invertor看作一个运放,那么电阻类似于一个Shunt-Shunt Feedbac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