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 pex 反标的问题

楼主(2018-03-02):
如题,
提取后仿参数,希望利用反标到电路的方式后仿。
但是生成的calibreview没有任何东西(先用的NO RC)。
warning是can't open XXX view symbol from library xxx, corresponding instances should not be created.
没有报error。
检查过library, pdk, symbol, cellmap(DBH提供)都是正确的。

还有什么地方可能出现问题,导致无法反标?

网友:
Device map文件有使用正确吗?以及其中device指定的PDK library是否正确呢?

网友(2023-12-12):
解决了吗,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4-11-29):
尝试更换mentor calibre软件版本,我自己是从2015换到2019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