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perscalar和VLIW的compiler是硬件还是软件实现的?

楼主(2018-03-03):
相比于大部分cisc架构,近年很多risc也实现branch prediction, reorder, renaming等技术来提高性能,那么问题来了,这些功能是通过纯电路实现的?还是写好的compiler程序实现?这段compiler程序具体放在哪一级memory里呢?谢谢大神们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必须都是软件实现的编译器啊,编译器还能做成硬件?反正我没有听过,你说的那些supetscala的branch predictor . rename . out of order的ROB妥妥的硬件实现了,高性能处理器里面这些东西是最基本的东西了。VLIW需要非常好的编译器支持,而且程序的移植性很差,二进制可执行文件跟微架构密切相关,可能下代VLIW做了硬件优化,但是这代的应用直接在上面跑可能反而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