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报告有ERC错误,请有经验的进来看看如何处理

楼主(2018-03-04):
LVS  报告有ERC错误,
报告说 NWELL接地了,
MOS管连在了VDD和VSS之间

我查了一下,我们就是需要那样。
这种ERC错误一定要清干净吗?

网友:
问问电路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如果是 電路設計需要,不清也無妨

楼主:
就是设计成那样的。
但是我们有2个芯片。

第一个芯片没有任何ERC错误。
第二个芯片就报ERC错误。
但是第二个芯片报错的模块,第一个芯片也用了。
第一个就不报。
不知为什么

回复 网友A:

网友:
rule file , check 項目 和 layout 都有影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