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装完hotfix后打开cadence时报错

楼主(2018-03-04):
刚刚装完ic617的hotfix,现在出问题了,不知道是那里的library出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lib64看一下应该是没有这个文件,完善一下依赖关系   若libcrypto.so.x版本较高,可以创建一个软连接libcrypto.so.6->libcrypto.so.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将6.0连接到了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