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块级验证和系统级验证的区别在哪呢?soc验证的参考模型是用模块级的还是重新写呢?

楼主(2018-03-04):
是不是一般都要先从事模块级验证,然后才能从事系统级验证呢?

网友:
根据芯片规模划分,目前eda验证大概分为bt验证/ut验证/it验证/st验证。bt和ut验证属于模块级验证,st验证属于集成验证,IT验证介于二者之间。
it验证和st验证的rm主要来源有:集成各个ut或者bt的rm;涉及端到端的流比对模型则需要验证工程师自己写;涉及到协议部分的cmodel,一般则有专门的逻辑团队负责,验证人员可以基于cmodel写firmware ,但不允许修改cmodel;涉及到其他公司的外设或者ip,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带有rm,有些则没有。
验证工程师不一定非要拘泥于从模块级工程师到soc验证工程师这样的阶梯,可以根据自身的职业规划进行。但是,现在ic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导致各个工作岗位螺丝钉化,有机会的话,验证工程师还是要都做一做。千万不要有模块验证工程师不如soc验证工程师的想法,仅仅是交付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c验证的参考模型来自哪呢?模块级已有的参考模型还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rm就是参考模型

网友C(2022-05-13):
BT是什么简写

网友:
其实BT和ST的区别主要是验证思路不一样,BT主要是依靠CDV的思路,ST更多是从feature出发
至于RM,好的BT的RM应该要支持复用在ST上,如果没有的化就要重构了

网友(2025-08-07):
引用 网友C:
BT是什么简写

block test 模块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