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现在有已经插入扫描链的网表文件,但是没有SPF文件,我该如何得到SPF文件

楼主(2018-03-05):
我现在有已经插入扫描链的网表文件,但是没有SPF文件,我该如何得到SPF文件呢,求大神指点指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真实spef需要通过布局布线后得到,一般用star_rc或者qrc。

网友:
spf是stil格式的test protocol文件,不是spef parasitics。

最好找dft人员要吧。
自己根据网表结构来trace出protocol,也不是不行,比较困难。。。

网友(2020-06-22):
新人小白请教下,生成的spf文件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