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稳频电路设计,纠结用锁相环还是FPGA?

楼主(2018-03-05):
为一个锁模激光器设计稳频电路,主要是光纤激光器腔长不稳定,输出频率变化大,考虑读出输出频率,和设定频率比较然后调整输出电压控制压电陶瓷厚度进而控制激光器腔长。目前有两套方案,一套是利用锁相环用模拟电路负反馈的方式实现;另一套是用FPGA实现(激光频率探测部分有现成的板子)。求教各位大佬哪一种方案跟为可靠?(电子学学生,以前只画过前端放大器之类的,FPGA和锁相环均未使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先用锁相环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直接锁相环芯片

网友:
采用FPGA输出时钟,内部也是采用锁相环来实现的,普通FPGA逻辑电路产生的时钟,偏移和抖动等指标都不好,没法直接使用。如果锁相环能搞定,推荐用锁相环,精度可以更高一些,成本也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