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4kTR噪声

楼主(2018-03-05):
4KTR是单边带噪声还是双边带噪声?教科书上说是单边带噪声,为什么spectre仿真的正负频率功率谱密度都是4kTR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spectre是怎么仿真的?需要看你个TB和仿真过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仿一个50欧姆的电阻的噪声,温度27度,仿真-1GHz到+1GHz的噪声谱密度,spectre仿真结果在-1GHz到+1GHz的噪声谱密度为0.91nV/根号Hz(4kTR的结果),为什么lazhawei书上说是4kTR单边功率谱密度啊?难道书上写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确定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4kTR 是单边谱,2kTR是双边谱。

    仿真器的确,是显示-1G 噪声也是4kTR,但我认为是仿真器的问题。

    -1GHz 没有物理意义,应该当成了1GHz了。 Virtuoso Noise 里面没有负频率的概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进行噪声分析的时候,是用4kTR 乘以 一个传递函数。

    这个传递函数,无论是以DC或者某个谐波w0为中心点,都是乘上4kT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 正负边带的噪声都折回正频率了,所以不用看负频率。SSB噪声是2ktR.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拉扎维书上写的正负频率都有的叫双边噪声谱密度,将负频率折到正频率的叫单边功率谱密度,难道咱两理解的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翻译问题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讲些什么东西?连双边带,单边带都没分清楚么?哪来的翻译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单边带 的意思其实是 等效到单边带的噪声, 实际是把双边带噪声折算的正频率了,  spectre跑 普通的噪声就是双边带的,为了方便你看就把负频率折算到正频率, 跑phasenoise的时候就只有单边带噪声了。   少看拉扎维, 这人只会吹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Although Sφ(f) is a one-sided function, it represents "the double-sideband spectral density 。 你说的单边带实际上是 one-sided 的意思,实际是 double-sideband spectre density( DSB).

楼主:
回复 网友B:
spctre RF 用source仿真和用jitter仿真得到pnoise是不一样的,差3dB,也就是说jitter仿的比source仿的差3dB(恶化3dB),怎么解释?我看spectre的help文档中说jitter仿的是双边相位噪声,source仿的是单边的相位噪声,这里的单边和双边与noise的功率谱密度可不一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jitter 是DSB 功率谱密度了, 直接单边积分, phasenoise是 SSB, 积分 x sqrt(2), 两者只是计算的区别而已。 用 phasenoise 计算 jee jcc jc 跟specte给出来的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pectre jitter 仿真得到的就是双边功率谱密度,比 相位噪声 高3dB, 因为相位噪声是SSB nois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VCO仿真的时候一般都设置beat frequency为正值(例如5GHz),offset也设置为正值(例如1k-10M),仿真的时候beat frequency能设置负值吗(例如-5GHz),offset 也设置为负值(例如-1k~-1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对于实信号来说它的频谱应该是正负值都有的(例如5GHz的信号它的频谱应该是以-5GHz和5GHz为中心的shirt形状),是不是spectre pnoise仿真的就是信号实际频谱的四分之一啊?频谱分析仪是不是只显示正频率,把负频率的折到正频率来了呢?多谢多谢!

网友(2025-02-19):
学习了,virtuoso noise中没有负频率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