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阶DFE如何定义?基础知识不是太明白

楼主(2018-03-05):
如题,一阶DFE如何定义?是经过一个判决器之后反馈回输入就是一阶?还是需要经过一个判决器,再经过一个延迟器之后反馈回输入?

网友(2019-12-11):
没有听说过几阶DFE呢, 一般说几个tap的DFE, 楼主说的是应该是1tap DFE吧。一般DFE的第一个tap timing 最紧张最难meet的,需要在一个UI 里面完成判决和反馈以及加和,所以才会衍生出很多的tap unrolling 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