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如何提高电路的工作频率

楼主(2018-03-05):
如图,如何确定工作频率,以及提高工作频率呢,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么,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你需要学习一下基本的开关电容知识,应该就可以分析了

网友:
确定工作频率,以及提高工作频率

网友:
找到其频率响应先。 提高工作频率需要找到那些high impedance nodes, 尤其是限制你的频率的点。

网友:
这么宽泛的问题我只能给你一个宽泛的回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这电路是使用 switch cap 方式去调整 Iout 吗?
cap 太大频率上不去吗?
还有开关阻抗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我想知道的只是一个方法,也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可能这种东西只能自己去领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想问问,最直观的方式是先算出RC常数,还是传递函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就是觉得高频小信号分析起来挺麻烦的,想问问大佬们有没有更好的思路。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与工作频率最直接相关的参数是RC时间常数还是信号的传递函数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一个采样保持器,控制cap来进行信号的采样与保持,现在有个疑问就是,我如果要提高工作频率是从RC时间常数下手,还是传输函数下手,我频率学得比较差,所以只能问问大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