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能产生1nS脉冲吗?

楼主(2018-03-05):
现在需要做1nS脉冲发生器,FPGA可以做出来吗?
1,据说FPGA主频达不到1GHz,那通过PLL或MCMM可以吗?如果主频到了,FPGA的普通IO口可以胜任这么高频吗?
2,可不可以用FPGA内部GTX(或oserdes)串行收发器编码产生窄脉冲呢,还是这个必须要配合相应的IP核才能用?
3,可不可以用锁相环移相的方法,产生较窄脉宽javascript:;的连续波形,再取其中一个周期输出可不可行?

4,还有种说法是利用逻辑器件的竞争冒险方式产生的毛刺,把毛刺当成脉冲,这也是一种方案

大神看看以上这四种方案有哪种可行吗?

网友:
这个主要是受限于IO的反转速度和外接的电容负载大小,如果用LVDS这一类的接口可能还可以,但是脉冲宽度应该没法准确保证,可以考虑用模拟的方法,具体就是利用晶体管的雪崩效应来做,可以做亚ns级,可调的脉冲发生器,

网友:
FPGA没有办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来说应该不可以

网友:
FPGA 的IO管脚应该能支持1GHz的翻转速度,采用Serdes的话就更没有问题了。内部逻辑,需要有并转串的驱动电路驱动IO管脚。可以试试的

网友:
脉冲?基本都只能产生正玄波。GTX好像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