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池组管理芯片中没有高压器件咋办呢

楼主(2018-03-05):
最近老师让做汽车锂电池组管理芯片,但是看了好多资料都需要高压工艺模型,现在学校只有普通工艺库,完全不懂咋搞了,不知道有没有不用高压器件的方法

网友:
    你要多高压??  你用普通工艺库是多少VOLT ?
高压主要 breakdown .
如果你工艺本身 1.8v   如果 井 junction breakdown 或许拉开rule 可以耐压.
   就可以 .但那就跟一般BCD 只是 drain端耐压 .
但是 oxide 薄的就是耐不了高压阿 .

网友:
不用高压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至少要18v,工艺只是5v,不知道能不能自己画版图增加耐压不用提供的mos管

网友:
电池组管理芯片不就是要处理电池组的电压和电流吗?这个可以先用工艺里面的电阻分压之后处理吧?把处理电平降到工艺允许的电压再处理不行吗?

网友:
汽车锂电池组管理芯片

网友:
叠起来用分压即可

网友:
只有普通工艺库

网友:
电池这么精贵的东西敢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