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ignoff标准

楼主(2018-03-05):
是工艺越先进(比如40nm 22nm),留给setup和hold的margin越大,还是老一些的工艺(比如130nm 180nm)留给setup和hold的margin大一些?

网友:
应该说工艺制程越先进,工艺margin就越小。不然如何拿到工艺红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也不是吧?只是更先进的工艺可以做到频率更高,margin并不一定fab给的值越大

网友(2018-08-15):
不能以点盖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