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等效电路,与密勒电容等效法,求助大佬

楼主(2018-03-06):
如图1,为什么G可以这样等效,并且①怎么转换到②的呢,小弟先行谢过大佬。

网友:
说一下我的理解,本人研二。从一到二可以用等效跨导以及输出阻抗得到。等效跨导是通过将输出短接到地,得到漏电流与vgs的关系,从而求得。在这里,流过输出阻抗上的电流Iout=gm*vgs-s*cgs*vgs,即由跨导产生的电流被抵消了一部分。输出阻抗可以从输出点直接看,或者令输入电压为0,根据输出端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得到。这个你会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