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Vgs-vth不等于vdsat

楼主(2018-03-06):
为什么Vgs-vth不等于vdsat

网友:
Vgs-vth不等于vdsat

网友:
vdsate是和I与W/L有直接关系,Vgs-vth和管子工作状态有直接关系

网友:
vgs-vt = vds,sat 仅适用于最早的spice model, square law模型。
对于如今的BSIM4早已不适用了。
不过如果vgs>vt的话,vds>vds,sat则表示管子运行在饱和区。

网友A:
这个是因为现在的工艺沟道都比较小,需要考虑短沟道效应,也就是速度饱和效应。Vds不需要达到Vod就已经进入饱和区了。也就是因为速度饱和效应,Vdsat变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明白了 好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解释很详细

网友:
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
增加channel 长度

网友(2019-09-16):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现在的工艺沟道都比较小,需要考虑短沟道效应,也就是速度饱和效应。Vds不需要达到Vod就已经进入 ...

谢谢啦~~~讲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