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 135页 习题4.5.2

楼主(2018-03-06):
理论计算 VON4=2*VON3 但是实际仿真这两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近似相等的,两个管子的电流不应该是四倍关系吗,为什么是相等的,求助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实际仿真这两个管子的过驱动电压近似相等

网友:
你搞错了,电流比不是4:1。这里电流比例关系由M1、M2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为啥不是由M3和M4决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写下,M1\M2的电流公式就知道了。它们的电流时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