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调用skill的leCreatePath时看不见线的颜色(layer)

楼主(2018-03-06):
编写Skill的应用时用到createPath功能,但leCreatePath看不到线的layer信息,由于指定部分坐标,不能使用leHiCreatePath功能。请高手指点。
另外,自己编写的一些涉及坐标运算的skill功能在当前View下有效时,descend进入到下层时出现错误,应该是坐标系不同的结果,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1、为什么不用dbCreatePath ?
2、需要获得下一个instance的hier结果dbInstQuery()
    从hier结果列表中提取偏移量: dbGetInstTransform()
    获得新的坐标: dbTransfromBBox(坐标 偏移量)

楼主:
谢谢billcxx的指教。

网友(2018-06-20):
回复 楼主:

    我用这个函数时leCreatePath(test list("POLY") list(0:0 10:10 10:10) 5),出现了一个错误,unbound variable -test
Entering new debug top-level due to error:请问这个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