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自校准二进制和温度码阵列的区别?

楼主(2018-03-06):
采用下图中所示的自校准方法:对于二进制DAC阵列:对于最高位电容
第一个状态Φ1:最高位电容接VREFN,其余的低位电容接VREFP,而电容的上极板接Vcm
第二个状态Φ2:电容上极板和共模电压Vcm先断开,再将最高位电容接入参考电压VREFP,而其它所有低位的电容都接入VREFN。这样就可以获取最高位的失配误差电压:

如果是温度码的DAC阵列,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取电容的失配误差电压呢?如下面Visio示意图所示。

楼主:
补充描述:
      对于12bit SAR,高8位电容+低4位电阻,高6位电容用温度码阵列。对高6位进行校准,如果高6位电容是二进制排列方式,就可以用上述的方法:Φ1和Φ2状态切换,就可以得到待校准位电容的失配误差。
     如果高6电容是温度码排列方式,应如何获取每一位的电容失配误差?
     盼望大神给一些思路!

网友:
其实就是在看高位电容跟低位电容比例嘛
跟是不是二进制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楼上正解!比如MSB电容由2^7个单位电容组成,那么这个2^7个电容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低7位电容做自校准。自校准实际上是无法校正LSB电容的,因为误差是在太小。可以建模来看一下最大可矫正的位数。我个人的经验来看,0.1%的mismatch只能矫正高四位电容。 以上个人愚见,如有谬误,烦请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最传统的校准方法就是用高位和其低位电容和之比,来实现校准。我这里的疑问是,对于温度码,高位和其低位电容和之比,在译码上如何实现?
或者温度码阵列的DAC校准方式还有其他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一般只对高位电容进行校准,低位电容偏差带来的线性影响小。
校准精度就是看采用的校准子DAC阵列的step。

网友:
我感觉你这两个没有办法共存
高位用热码是为了INL?
你都已近校准了了,为什么还要用thermocode?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我存在着疑惑,如果我用二进制电容阵列+自校准,是否会满足我的规格<±2LSB;所以我在研究高位温度码阵列+低位二进制码阵列,能否进行校准。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解!比如MSB电容由2^7个单位电容组成,那么这个2^7个电容作为一个整体来和低7位电容做自校准。自校准 ...

想问问大佬,自校准中LSB的失配没有校准,那这些失配在校准MSB时会不会造成MSB乘一些比例系数的失配,那这个系数该怎么计算,是否在算dnl时需要把lsb和msb的失配均考虑进来?

网友(2023-10-19):
请问一下大佬最后这个12bit校准是采用的你说的对高6位电容进行校准了吗?是采用的这个方法吗?

网友C(2024-03-24):
对于4bit thmer cdac + 4bit bin cdac + 4bit rdac的12bit sar ad电容误差提取,4bit them dac总共包含15组2^16C,而4bit bin cdac则由8C、4C、2C、C、C组成。每个16C与8C、4C、2C、C、C可看成一个二进制电容阵列,16C下极板开关上切,其余电容下极板开关下切,此操作循环15次,就可以得到15个线性方程,再结合所有电容误差和为零这个前提,就可以计算出每个16C的电容失配误差参数,后续可依据量化过程中这15组16C的下极板开关切换,来补偿相对应的电容失配参数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4bit thmer cdac + 4bit bin cdac + 4bit rdac的12bit sar ad电容误差提取,4bit them dac总共包含15组 ...

期待辉哥及其余大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