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简单比较器

楼主(2018-03-06):
求助。小白请教,设计最简单的比较器时,进行tran仿真时,出现如下波形,但跑dc仿真,可以实现功能。求教各位大神这是额怎么回事,要怎么修改。    谢谢

网友:
增大静态电流或者减小负载电容。运放摆率问题。查询拉扎维的9.8节,转换速率。

网友:
增大静态电流或者减小负载电容

网友:
Delete c0 (c0 doesn't need for comparator)

网友:
输出负载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负载电容减小了,但输出波形上升期间转换效率没有改善  ,想再请教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删除了vo没有明显改善

楼主:
回复 楼主:

co,打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Reply

   Check the link find the way to clean the bug
http://www.mediafire.com/file/mqai8h47kbj2acz/Comparator.trec

play VLC

网友:
比较器速度太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太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搞明白:U=I/C*(deltaT)。那么你要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对电容充电或者放电,使得电容电压达到一定的变化量,那么你的I/C就要设计好。这个电路很明白,充电电流是由PM2提供的,放电电流是由NM4提供的。那么你现在减少了C值,对于放点而言,由NM4 提供的放点电流就足够了。现在在充电时,在Ton的时间内还无法完成充电动作,只能说明PM2提供的充电电流不够大,那么怎么增大PM2的电流呢?你说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没有明显改

网友:
输入对管一边接地?

网友:
直接接地那端会不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修改了,谢谢了

网友:
有些人怎么看的电路啊,明明是电源2.5V,地-2.5V,输入有一端接地,怎么就不会导通了?
比较器也好,运放也好,先仿增益,

网友:
另外偏置电流30u,那一个比较器功耗也太大了吧,管子尺寸取的明显不合理,

网友:
You can use the strong SRAM latch ~~~
Thanks!!

网友:
带宽太小,输入频率过高,速度太快,比较器跟不上输入变化,输出就累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把输入频率降低,功能就正常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