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CLK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8-03-07):
各位同学,请教个问题:使用Xilinx Spartan6器件,需要接入24个100M网口,接口为MII,Spartan6只有16个GCLK,这就意味着还有8个MII接口的rxc无法接入全局时钟,对应的逻辑会面临因为clock delay不一致带来的建立保持时间问题,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吗?提前拜谢了

楼主:
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哦

楼主:
下面是没有经BUFG占用global clock tree的MII 时钟的timing report:
mii_clk到frame_info_wen和frame_info_in[26:0]的delay差值最大为3.14ns,很容易导致写入的信息不对。有什么办法约束吗?

Net "mac5_rxc_IBUF":
    9.40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mem/gbm.gbmg.gbmga.ngecc.bmg/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WIDE_PRIM9.ram.CLKAWRCLK", site.pin "RAMB8_X3Y39.CLKAWRCLK"
    7.69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3Y50.CLKA"
    7.93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1].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3Y48.CLKA"
    7.80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50Y107.CLK"
    7.78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50Y108.CLK"
    7.60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50Y109.CLK"
    7.25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3>.CLK", site.pin "SLICE_X46Y100.CLK"
    7.0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7>.CLK", site.pin "SLICE_X46Y101.CLK"
    8.3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11>.CLK", site.pin "SLICE_X46Y102.CLK"
    8.9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3>.CLK", site.pin "SLICE_X52Y83.CLK"
    8.90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7>.CLK", site.pin "SLICE_X52Y84.CLK"
    8.70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10>.CLK", site.pin "SLICE_X52Y85.CLK"
     driver - comp.pin "mac5_rxc.I", site.pin "F8.I"
    2.96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v_1d.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6.CLK0"
    2.7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err_1d.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8.CLK0"
    3.41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0>.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7.CLK0"
    3.14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1>.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8.CLK0"
    3.14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2>.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9.CLK0"
    2.7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3>.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9.CLK0"
    4.1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ngwrdrst.grst.wr_rst_reg<0>.CLK", site.pin "SLICE_X0Y100.CLK"
    3.98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wr_rst_asreg_d2.CLK", site.pin "SLICE_X0Y102.CLK"
    4.14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2/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gwas.wsts/Mmux_comp1_GND_222_o_MUX_12_o13.CLK", site.pin "SLICE_X0Y103.CLK"
    3.48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7>.CLK", site.pin "SLICE_X0Y110.CLK"
    3.53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gwas.wsts/ram_full_fb_i.CLK", site.pin "SLICE_X4Y110.CLK"
    3.12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3>.CLK", site.pin "SLICE_X6Y110.CLK"
    3.30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7>.CLK", site.pin "SLICE_X7Y108.CLK"
    3.30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3>.CLK", site.pin "SLICE_X7Y109.CLK"
    3.12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7>.CLK", site.pin "SLICE_X7Y110.CLK"
    3.59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3>.CLK", site.pin "SLICE_X9Y107.CLK"
    3.77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5>.CLK", site.pin "SLICE_X11Y110.CLK"
    3.8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err_2d.CLK", site.pin "SLICE_X12Y107.CLK"
    3.69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Q_reg<7>.CLK", site.pin "SLICE_X12Y108.CLK"
    4.13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D<5>.CLK", site.pin "SLICE_X13Y103.CLK"
    3.69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7>.CLK", site.pin "SLICE_X13Y108.CLK"
    6.22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2d<3>.CLK", site.pin "SLICE_X23Y107.CLK"
    6.05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wen.CLK", site.pin "SLICE_X27Y101.CLK"
    5.75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_1d.CLK", site.pin "SLICE_X28Y95.CLK"
    6.20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15>.CLK", site.pin "SLICE_X28Y98.CLK"
    6.03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flag_recv_sfd.CLK", site.pin "SLICE_X28Y99.CLK"
    6.14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7>.CLK", site.pin "SLICE_X28Y100.CLK"
    6.43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1>.CLK", site.pin "SLICE_X28Y107.CLK"
    6.67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6>.CLK", site.pin "SLICE_X28Y108.CLK"
    6.48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1>.CLK", site.pin "SLICE_X28Y109.CLK"
    5.75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rx_int_pulse.CLK", site.pin "SLICE_X29Y95.CLK"
    6.03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3>.CLK", site.pin "SLICE_X29Y99.CLK"
    5.96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n_sync<1>.CLK", site.pin "SLICE_X29Y101.CLK"
    6.43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CLK", site.pin "SLICE_X29Y107.CLK"
    6.67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0>.CLK", site.pin "SLICE_X29Y108.CLK"
    6.48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5>.CLK", site.pin "SLICE_X29Y109.CLK"
    6.65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3>.CLK", site.pin "SLICE_X29Y110.CLK"
    6.42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rror.CLK", site.pin "SLICE_X30Y100.CLK"
    6.53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30Y102.CLK"
    6.89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d_r<3>.CLK", site.pin "SLICE_X30Y110.CLK"
    6.684ns - comp.pin "pcs_pma_fiber_example_design_f12/core_wrapper/gig_eth_pcs_pma_core_0/BU2/N20.CLK", site.pin "SLICE_X31Y107.CLK"
    6.85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7>.CLK", site.pin "SLICE_X31Y108.CLK"
    6.8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enable_crc.CLK", site.pin "SLICE_X33Y106.CLK"
    6.47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nable.CLK", site.pin "SLICE_X34Y98.CLK"
    6.90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crc_ok.CLK", site.pin "SLICE_X36Y109.CLK"
    8.01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drop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2Y104.CLK"
    7.55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new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42Y108.CLK"
    7.3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2>.CLK", site.pin "SLICE_X42Y109.CLK"
    7.89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gia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3Y103.CLK"
    8.01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err_code_int<2>.CLK", site.pin "SLICE_X43Y104.CLK"
    8.1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dummy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4Y103.CLK"
    7.87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nibble_cnten.CLK", site.pin "SLICE_X44Y104.CLK"
    7.84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3-In1.CLK", site.pin "SLICE_X44Y106.CLK"
    7.64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3.CLK", site.pin "SLICE_X44Y108.CLK"
    8.10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u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5Y102.CLK"
    8.1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N16.CLK", site.pin "SLICE_X45Y103.CLK"
    7.64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crc_init_en.CLK", site.pin "SLICE_X45Y108.CLK"
    7.61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preamble_cntr<3>.CLK", site.pin "SLICE_X48Y109.CLK"
    7.5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0>.CLK", site.pin "SLICE_X48Y110.CLK"
    7.61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6>.CLK", site.pin "SLICE_X49Y108.CLK"
    7.3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50Y101.CLK"
    7.85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2>.CLK", site.pin "SLICE_X50Y110.CLK"
    7.78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2>.CLK", site.pin "SLICE_X51Y108.CLK"
    7.60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4>.CLK", site.pin "SLICE_X51Y109.CLK"
    9.3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3>.CLK", site.pin "SLICE_X52Y78.CLK"
    9.18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9>.CLK", site.pin "SLICE_X52Y79.CLK"
    8.9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1>.CLK", site.pin "SLICE_X52Y81.CLK"
    9.10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_nocrc<7>.CLK", site.pin "SLICE_X52Y82.CLK"
    9.3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7>.CLK", site.pin "SLICE_X53Y78.CLK"
    9.18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23>.CLK", site.pin "SLICE_X53Y79.CLK"
    8.3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5>.CLK", site.pin "SLICE_X53Y92.CLK"
    7.73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data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53Y101.CLK"
    7.92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53Y102.CLK"
    9.15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_nocrc<9>.CLK", site.pin "SLICE_X54Y82.CLK"
    9.1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26>.CLK", site.pin "SLICE_X55Y80.CLK"
    9.14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1>.CLK", site.pin "SLICE_X55Y83.CLK"

楼主:
下面是未使用BUFG的MII clk的delay report。从中可以发现,clk到fifo_info_wen和fifo_info_in[26:0]的延时差值可达3.1ns,极有可能导致写入信息不对。
Net "mac5_rxc_IBUF":
    9.40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mem/gbm.gbmg.gbmga.ngecc.bmg/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WIDE_PRIM9.ram.CLKAWRCLK", site.pin "RAMB8_X3Y39.CLKAWRCLK"
    7.69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3Y50.CLKA"
    7.93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1].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3Y48.CLKA"
    7.80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50Y107.CLK"
    7.78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50Y108.CLK"
    7.60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50Y109.CLK"
    7.25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3>.CLK", site.pin "SLICE_X46Y100.CLK"
    7.0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7>.CLK", site.pin "SLICE_X46Y101.CLK"
    8.3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11>.CLK", site.pin "SLICE_X46Y102.CLK"
    8.9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3>.CLK", site.pin "SLICE_X52Y83.CLK"
    8.90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7>.CLK", site.pin "SLICE_X52Y84.CLK"
    8.70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10>.CLK", site.pin "SLICE_X52Y85.CLK"
     driver - comp.pin "mac5_rxc.I", site.pin "F8.I"
    2.96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v_1d.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6.CLK0"
    2.7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err_1d.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8.CLK0"
    3.41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0>.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7.CLK0"
    3.14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1>.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8.CLK0"
    3.14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2>.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9.CLK0"
    2.7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1d<3>.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9.CLK0"
    4.1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ngwrdrst.grst.wr_rst_reg<0>.CLK", site.pin "SLICE_X0Y100.CLK"
    3.98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wr_rst_asreg_d2.CLK", site.pin "SLICE_X0Y102.CLK"
    4.14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2/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gwas.wsts/Mmux_comp1_GND_222_o_MUX_12_o13.CLK", site.pin "SLICE_X0Y103.CLK"
    3.48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7>.CLK", site.pin "SLICE_X0Y110.CLK"
    3.53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gwas.wsts/ram_full_fb_i.CLK", site.pin "SLICE_X4Y110.CLK"
    3.12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3>.CLK", site.pin "SLICE_X6Y110.CLK"
    3.30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7>.CLK", site.pin "SLICE_X7Y108.CLK"
    3.30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3>.CLK", site.pin "SLICE_X7Y109.CLK"
    3.12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7>.CLK", site.pin "SLICE_X7Y110.CLK"
    3.59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3>.CLK", site.pin "SLICE_X9Y107.CLK"
    3.77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5>.CLK", site.pin "SLICE_X11Y110.CLK"
    3.8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err_2d.CLK", site.pin "SLICE_X12Y107.CLK"
    3.69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Q_reg<7>.CLK", site.pin "SLICE_X12Y108.CLK"
    4.13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D<5>.CLK", site.pin "SLICE_X13Y103.CLK"
    3.69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7>.CLK", site.pin "SLICE_X13Y108.CLK"
    6.22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mac_rxd_2d<3>.CLK", site.pin "SLICE_X23Y107.CLK"
    6.05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wen.CLK", site.pin "SLICE_X27Y101.CLK"
    5.75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_1d.CLK", site.pin "SLICE_X28Y95.CLK"
    6.20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15>.CLK", site.pin "SLICE_X28Y98.CLK"
    6.03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flag_recv_sfd.CLK", site.pin "SLICE_X28Y99.CLK"
    6.14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7>.CLK", site.pin "SLICE_X28Y100.CLK"
    6.43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1>.CLK", site.pin "SLICE_X28Y107.CLK"
    6.67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6>.CLK", site.pin "SLICE_X28Y108.CLK"
    6.48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1>.CLK", site.pin "SLICE_X28Y109.CLK"
    5.75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5/rx_int_pulse.CLK", site.pin "SLICE_X29Y95.CLK"
    6.03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3>.CLK", site.pin "SLICE_X29Y99.CLK"
    5.96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n_sync<1>.CLK", site.pin "SLICE_X29Y101.CLK"
    6.43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CLK", site.pin "SLICE_X29Y107.CLK"
    6.67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0>.CLK", site.pin "SLICE_X29Y108.CLK"
    6.48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5>.CLK", site.pin "SLICE_X29Y109.CLK"
    6.65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3>.CLK", site.pin "SLICE_X29Y110.CLK"
    6.42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rror.CLK", site.pin "SLICE_X30Y100.CLK"
    6.53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30Y102.CLK"
    6.89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d_r<3>.CLK", site.pin "SLICE_X30Y110.CLK"
    6.684ns - comp.pin "pcs_pma_fiber_example_design_f12/core_wrapper/gig_eth_pcs_pma_core_0/BU2/N20.CLK", site.pin "SLICE_X31Y107.CLK"
    6.85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7>.CLK", site.pin "SLICE_X31Y108.CLK"
    6.8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enable_crc.CLK", site.pin "SLICE_X33Y106.CLK"
    6.47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nable.CLK", site.pin "SLICE_X34Y98.CLK"
    6.90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crc_ok.CLK", site.pin "SLICE_X36Y109.CLK"
    8.01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drop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2Y104.CLK"
    7.55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new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42Y108.CLK"
    7.3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2>.CLK", site.pin "SLICE_X42Y109.CLK"
    7.89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gia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3Y103.CLK"
    8.01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err_code_int<2>.CLK", site.pin "SLICE_X43Y104.CLK"
    8.1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dummy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4Y103.CLK"
    7.87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nibble_cnten.CLK", site.pin "SLICE_X44Y104.CLK"
    7.84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3-In1.CLK", site.pin "SLICE_X44Y106.CLK"
    7.64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3.CLK", site.pin "SLICE_X44Y108.CLK"
    8.10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u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5Y102.CLK"
    8.1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N16.CLK", site.pin "SLICE_X45Y103.CLK"
    7.64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crc_init_en.CLK", site.pin "SLICE_X45Y108.CLK"
    7.61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preamble_cntr<3>.CLK", site.pin "SLICE_X48Y109.CLK"
    7.5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0>.CLK", site.pin "SLICE_X48Y110.CLK"
    7.61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6>.CLK", site.pin "SLICE_X49Y108.CLK"
    7.3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50Y101.CLK"
    7.85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2>.CLK", site.pin "SLICE_X50Y110.CLK"
    7.78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2>.CLK", site.pin "SLICE_X51Y108.CLK"
    7.60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4>.CLK", site.pin "SLICE_X51Y109.CLK"
    9.3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3>.CLK", site.pin "SLICE_X52Y78.CLK"
    9.18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9>.CLK", site.pin "SLICE_X52Y79.CLK"
    8.9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1>.CLK", site.pin "SLICE_X52Y81.CLK"
    9.10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_nocrc<7>.CLK", site.pin "SLICE_X52Y82.CLK"
    9.3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7>.CLK", site.pin "SLICE_X53Y78.CLK"
    9.18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23>.CLK", site.pin "SLICE_X53Y79.CLK"
    8.3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5>.CLK", site.pin "SLICE_X53Y92.CLK"
    7.73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data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53Y101.CLK"
    7.92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53Y102.CLK"
    9.15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_nocrc<9>.CLK", site.pin "SLICE_X54Y82.CLK"
    9.1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26>.CLK", site.pin "SLICE_X55Y80.CLK"
    9.14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1>.CLK", site.pin "SLICE_X55Y83.CLK"

网友:
如果时钟的负载少的话,可以不用接入GCLK

楼主:
其实负载真心不多,fanout不超过100,但是曾经出过两个16-bit的地址计数器在同一时钟周期(状态机的某个状态下)关联变化,其中一个计数器就出现了因为高低位变化时间不一致导致的错误(如从16'bxxxx_xxxx_xxxx_0110变化到16'bxxxx_xxxx_xxxx_1000时,错误地变成16'bxxxx_xxxx_xxxx_1010),通过修改逻辑,避免了该问题,但看.par文件中的报告,还是有点心虚。
以下是Generating clock report中关于MII时钟的部分,可以看到分配到bufg上的时钟clock skew很小,在0.6ns量级,而非bufg时钟树上的时钟则skew高达7.2ns。
+---------------------+--------------+------+------+------------+-------------+
|        Clock Net    |   Resource   |Locked|Fanout|Net Skew(ns)|Max Delay(ns)|
+---------------------+--------------+------+------+------------+-------------+
|       mac7_rxc_IBUF |         Local|      |   93 |  7.219     |  9.894      |
+---------------------+--------------+------+------+------------+-------------+
|       mac6_rxc_IBUF |         Local|      |   91 |  2.317     |  5.092      |
+---------------------+--------------+------+------+------------+-------------+
|       mac5_rxc_IBUF |         Local|      |   89 |  5.447     |  8.213      |
+---------------------+--------------+------+------+------------+-------------+
|       mac4_rxc_bufg | BUFGMUX_X3Y13|Yes   |   90 |  0.605     |  2.314      |
+---------------------+--------------+------+------+------------+-------------+
|       mac3_rxc_bufg |  BUFGMUX_X3Y6|Yes   |   92 |  0.673     |  2.386      |
+---------------------+--------------+------+------+------------+-------------+
|       mac2_rxc_bufg |  BUFGMUX_X3Y5|Yes   |   90 |  0.671     |  2.386      |
+---------------------+--------------+------+------+------------+-------------+
|       mac1_rxc_bufg |  BUFGMUX_X2Y1|Yes   |   88 |  0.676     |  2.386      |
+---------------------+--------------+------+------+------------+-------------+
|       mac0_rxc_bufg | BUFGMUX_X3Y14|Yes   |   93 |  0.617     |  2.329      |
+---------------------+--------------+------+------+------------+-------------+

楼主:
对无法使用BUFG的时钟施加约束:NET "mac5_rxc" MAXSKEW = 0.25 ns;
效果挺好的,可以看到时钟到temp_addr_rec_pack, addr_rec_pack_last等相关逻辑的delay从2.815ns~3.303ns, skew为0.488ns,改善很多。不过还是有些担心,在高低温下时序时序是否会出问题,毕竟0.488ns的歪斜已经和setup time相当了,与此对应,使用bufg的时钟skew才0.040ns。

Net "mac5_rxc_IBUF":
    3.33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mem/gbm.gbmg.gbmga.ngecc.bmg/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WIDE_PRIM9.ram.CLKAWRCLK", site.pin "RAMB8_X0Y56.CLKAWRCLK"
    4.01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0Y50.CLKA"
    4.25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1].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0Y48.CLKA"
    2.85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0Y122.CLK"
    2.84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0Y123.CLK"
    2.81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0Y124.CLK"
    2.85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2>.CLK", site.pin "SLICE_X0Y125.CLK"
    3.08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3>.CLK", site.pin "SLICE_X0Y118.CLK"
    3.11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7>.CLK", site.pin "SLICE_X0Y119.CLK"
    3.04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11>.CLK", site.pin "SLICE_X0Y120.CLK"
    3.63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3>.CLK", site.pin "SLICE_X2Y110.CLK"
    3.54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7>.CLK", site.pin "SLICE_X2Y111.CLK"
    3.58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10>.CLK", site.pin "SLICE_X2Y112.CLK"
     driver - comp.pin "mac5_rxc.I", site.pin "F8.I"
    2.988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dv_1d.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6.CLK0"
    2.862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err_1d.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8.CLK0"
    3.400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d_1d<0>.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7.CLK0"
    3.240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d_1d<1>.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8.CLK0"
    3.240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d_1d<2>.CLK0", site.pin "ILOGIC_X2Y119.CLK0"
    2.862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d_1d<3>.CLK0", site.pin "ILOGIC_X3Y119.CLK0"
    3.58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_nocrc<9>.CLK", site.pin "SLICE_X0Y110.CLK"
    3.50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crc_ok.CLK", site.pin "SLICE_X0Y113.CLK"
    3.31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1>.CLK", site.pin "SLICE_X0Y114.CLK"
    3.32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n_sync<1>.CLK", site.pin "SLICE_X0Y115.CLK"
    3.2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wr_rst_asreg_d2.CLK", site.pin "SLICE_X0Y117.CLK"
    3.03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D<5>.CLK", site.pin "SLICE_X0Y121.CLK"
    3.50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5>.CLK", site.pin "SLICE_X1Y113.CLK"
    3.32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N8.CLK", site.pin "SLICE_X1Y115.CLK"
    3.27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1Y116.CLK"
    3.27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err_code_int<2>.CLK", site.pin "SLICE_X1Y117.CLK"
    3.08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3>.CLK", site.pin "SLICE_X1Y118.CLK"
    3.11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3>.CLK", site.pin "SLICE_X1Y119.CLK"
    3.04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7>.CLK", site.pin "SLICE_X1Y120.CLK"
    3.02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2>_inv.CLK", site.pin "SLICE_X1Y121.CLK"
    2.85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gia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1Y122.CLK"
    2.84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new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1Y123.CLK"
    2.81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0>.CLK", site.pin "SLICE_X1Y124.CLK"
    2.865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4>.CLK", site.pin "SLICE_X1Y125.CLK"
    3.48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1>.CLK", site.pin "SLICE_X2Y113.CLK"
    3.3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6>.CLK", site.pin "SLICE_X2Y114.CLK"
    3.27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_n0393.CLK", site.pin "SLICE_X2Y115.CLK"
    3.28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11>.CLK", site.pin "SLICE_X2Y116.CLK"
    3.23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15>.CLK", site.pin "SLICE_X2Y117.CLK"
    3.14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crc_init_en.CLK", site.pin "SLICE_X2Y118.CLK"
    3.0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Q_reg<7>.CLK", site.pin "SLICE_X2Y119.CLK"
    3.04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N8.CLK", site.pin "SLICE_X2Y120.CLK"
    3.00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7>.CLK", site.pin "SLICE_X2Y121.CLK"
    2.89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5>.CLK", site.pin "SLICE_X2Y122.CLK"
    2.86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3>.CLK", site.pin "SLICE_X2Y123.CLK"
    2.85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drop_flag.CLK", site.pin "SLICE_X2Y124.CLK"
    2.88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ngwrdrst.grst.wr_rst_reg<1>.CLK", site.pin "SLICE_X2Y125.CLK"
    3.72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data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3Y109.CLK"
    3.63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5>.CLK", site.pin "SLICE_X3Y110.CLK"
    3.54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6>.CLK", site.pin "SLICE_X3Y111.CLK"
    3.482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7>.CLK", site.pin "SLICE_X3Y113.CLK"
    3.39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1>.CLK", site.pin "SLICE_X3Y114.CLK"
    3.289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3Y116.CLK"
    3.23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1>.CLK", site.pin "SLICE_X3Y117.CLK"
    3.14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preamble_cntr<3>.CLK", site.pin "SLICE_X3Y118.CLK"
    3.07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dummy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3Y119.CLK"
    3.04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3Y120.CLK"
    3.007ns - comp.pin "inst_mii_5/mac_rxd_2d<3>.CLK", site.pin "SLICE_X3Y121.CLK"
    2.89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6>.CLK", site.pin "SLICE_X3Y122.CLK"
    2.86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gwas.wsts/ram_full_fb_i.CLK", site.pin "SLICE_X3Y123.CLK"
    2.854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u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3Y124.CLK"
    3.54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d_r<3>.CLK", site.pin "SLICE_X4Y108.CLK"
    3.39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len_byte_nocrc<7>.CLK", site.pin "SLICE_X4Y111.CLK"
    3.30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2>.CLK", site.pin "SLICE_X4Y112.CLK"
    3.19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4Y114.CLK"
    3.15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3>.CLK", site.pin "SLICE_X4Y115.CLK"
    2.95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7>.CLK", site.pin "SLICE_X4Y118.CLK"
    3.62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22>.CLK", site.pin "SLICE_X5Y107.CLK"
    3.54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23>.CLK", site.pin "SLICE_X5Y108.CLK"
    3.43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frame_info_in<19>.CLK", site.pin "SLICE_X5Y109.CLK"
    3.44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D<7>.CLK", site.pin "SLICE_X5Y110.CLK"
    3.39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CLK", site.pin "SLICE_X5Y111.CLK"
    3.303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new_frame_flag_dly<7>.CLK", site.pin "SLICE_X5Y112.CLK"
    3.19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2<7>.CLK", site.pin "SLICE_X5Y113.CLK"
    3.15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nable.CLK", site.pin "SLICE_X5Y115.CLK"
    2.926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3.CLK", site.pin "SLICE_X5Y119.CLK"
    2.797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7>.CLK", site.pin "SLICE_X5Y120.CLK"
    3.24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7>.CLK", site.pin "SLICE_X6Y111.CLK"
    3.241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0>.CLK", site.pin "SLICE_X7Y111.CLK"
    3.168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enable_crc.CLK", site.pin "SLICE_X7Y112.CLK"
    3.460ns - comp.pin "inst_mii_5/inst_encap/rec_mac_pack_inst0/rx_error.CLK", site.pin "SLICE_X8Y110.CLK"
    3.468ns - comp.pin "inst_mii_5/flag_recv_sfd.CLK", site.pin "SLICE_X8Y111.CLK"

网友:
sparten不清楚了但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多gclk?改成区域declk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头,xilinx的可以这样用,用区域时钟,altera的怎么办呢?没有看见什么区域时钟

网友:
修改 GTX CLK 的.v文件,使用已经经过bufg的clk

网友:
谁告诉你每个网口都要接入GCLK?  你在网口组、解帧的接口部分都用各自的BUFR,数据流在内部都用一个高速的GCLK统一起来。。。。

楼主(2018-06-19):
回复 网友B:

高端器件Virtex5,6,以及7系列FPGA是有BUFR资源的,这里说的是Spartan6这类低端器件,是没有BUFR资源的。问题的难点在这里。

网友:
spartan 好像有时钟BUFH时钟BUFFER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醒,一会儿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谁枫而飘,用BUGH果然奏效,现在所有MII接口的逻辑clk skew在10ps上下。
建议大家以后一定要参考Xilinx最新文档,在2009年v1.0版本的UG382中没有关于BUFH的描述,到2010年V1.4中才加入BUFH。
再就是有问题多在EETOP上问问,高手还是不少的:-),再次感谢谁枫而飘!

Net "mac7_rxc_bufg":
    0.47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mem/gbm.gbmg.gbmga.ngecc.bmg/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WIDE_PRIM9.ram.CLKAWRCLK", site.pin "RAMB8_X2Y7.CLKAWRCLK"
    0.47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0].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2Y4.CLKA"
    0.47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frame_buf/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1].ram.r/s6_noinit.ram/SDP.SIMPLE_PRIM18.ram.CLKA", site.pin "RAMB16_X2Y2.CLKA"
    0.47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34Y3.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7>.CLK", site.pin "SLICE_X34Y4.CLK"
    0.47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34Y5.CLK"
    0.47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emp_addr_rec_pack<12>.CLK", site.pin "SLICE_X34Y6.CLK"
    0.47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3>.CLK", site.pin "SLICE_X46Y2.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7>.CLK", site.pin "SLICE_X46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ec_count_nibble<11>.CLK", site.pin "SLICE_X46Y4.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len_byte<3>.CLK", site.pin "SLICE_X40Y4.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len_byte<7>.CLK", site.pin "SLICE_X40Y5.CLK"
    0.47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len_byte<10>.CLK", site.pin "SLICE_X40Y6.CLK"
    1.11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v_1d.CLK0", site.pin "ILOGIC_X20Y3.CLK0"
    1.11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err_1d.CLK0", site.pin "ILOGIC_X19Y0.CLK0"
    1.12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_1d<0>.CLK0", site.pin "ILOGIC_X20Y0.CLK0"
    1.11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_1d<1>.CLK0", site.pin "ILOGIC_X25Y3.CLK0"
    1.11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_1d<2>.CLK0", site.pin "ILOGIC_X19Y3.CLK0"
    1.11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_1d<3>.CLK0", site.pin "ILOGIC_X25Y2.CLK0"
     driver - comp.pin "inst_bufg_mac7.O", site.pin "BUFH_X3Y5.O"
    0.48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x_error.CLK", site.pin "SLICE_X34Y1.CLK"
    0.48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0>.CLK", site.pin "SLICE_X34Y2.CLK"
    0.48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drop_flag.CLK", site.pin "SLICE_X35Y1.CLK"
    0.47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6>.CLK", site.pin "SLICE_X35Y3.CLK"
    0.47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4>.CLK", site.pin "SLICE_X35Y5.CLK"
    0.47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xd_r<3>.CLK", site.pin "SLICE_X36Y3.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err_2d.CLK", site.pin "SLICE_X36Y5.CLK"
    0.48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preamble_cntr<1>.CLK", site.pin "SLICE_X37Y2.CLK"
    0.47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preamble_cntr<3>.CLK", site.pin "SLICE_X37Y3.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2.CLK", site.pin "SLICE_X37Y4.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addr_rec_pack_last<12>.CLK", site.pin "SLICE_X37Y5.CLK"
    0.46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x_enable.CLK", site.pin "SLICE_X37Y8.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addr_rec_pack<12>.CLK", site.pin "SLICE_X38Y5.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status_FSM_FFd3.CLK", site.pin "SLICE_X39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len_byte<1>.CLK", site.pin "SLICE_X39Y4.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addr_rec_pack<11>.CLK", site.pin "SLICE_X39Y5.CLK"
    0.47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x_en_sync<1>.CLK", site.pin "SLICE_X39Y14.CLK"
    0.48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CLK", site.pin "SLICE_X40Y2.CLK"
    0.46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in<19>.CLK", site.pin "SLICE_X40Y8.CLK"
    0.47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in<15>.CLK", site.pin "SLICE_X40Y9.CLK"
    0.47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err_code_int<2>.CLK", site.pin "SLICE_X41Y3.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data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41Y4.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addr_rec_pack<3>.CLK", site.pin "SLICE_X41Y5.CLK"
    0.47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len_byte_nocrc<9>.CLK", site.pin "SLICE_X41Y6.CLK"
    0.46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in<11>.CLK", site.pin "SLICE_X41Y7.CLK"
    0.46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in<3>.CLK", site.pin "SLICE_X41Y8.CLK"
    0.47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in<7>.CLK", site.pin "SLICE_X41Y9.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enable_crc.CLK", site.pin "SLICE_X42Y3.CLK"
    0.47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data01.CLK", site.pin "SLICE_X42Y5.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flag_recv_sfd.CLK", site.pin "SLICE_X42Y13.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D<7>.CLK", site.pin "SLICE_X43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crc_init_en.CLK", site.pin "SLICE_X43Y4.CLK"
    0.47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crc_ok.CLK", site.pin "SLICE_X43Y5.CLK"
    0.46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len_byte_nocrc<7>.CLK", site.pin "SLICE_X43Y6.CLK"
    0.46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in<23>.CLK", site.pin "SLICE_X43Y7.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new_frame_flag_dly<3>.CLK", site.pin "SLICE_X43Y13.CLK"
    0.47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new_frame_flag_dly<15>.CLK", site.pin "SLICE_X43Y14.CLK"
    0.47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v_2d.CLK", site.pin "SLICE_X44Y2.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3>.CLK", site.pin "SLICE_X44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1>.CLK", site.pin "SLICE_X44Y4.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1>.CLK", site.pin "SLICE_X45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25>.CLK", site.pin "SLICE_X45Y4.CLK"
    0.47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frame_info_full.CLK", site.pin "SLICE_X45Y5.CLK"
    0.469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new_pkt_pulse.CLK", site.pin "SLICE_X45Y6.CLK"
    0.46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vld_pkt_recvd_1d.CLK", site.pin "SLICE_X45Y7.CLK"
    0.46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x_int_pulse.CLK", site.pin "SLICE_X45Y8.CLK"
    0.48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5>.CLK", site.pin "SLICE_X46Y0.CLK"
    0.48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ru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6Y1.CLK"
    0.46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v_new_pkt.CLK", site.pin "SLICE_X46Y9.CLK"
    0.480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mac_rxd_2d<3>.CLK", site.pin "SLICE_X47Y1.CLK"
    0.477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giant_frame_flag.CLK", site.pin "SLICE_X47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6>.CLK", site.pin "SLICE_X47Y4.CLK"
    0.47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7>.CLK", site.pin "SLICE_X47Y5.CLK"
    0.47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7>.CLK", site.pin "SLICE_X48Y2.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2<5>.CLK", site.pin "SLICE_X48Y3.CLK"
    0.47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10>.CLK", site.pin "SLICE_X48Y4.CLK"
    0.47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1].rd_stg_inst/D<5>.CLK", site.pin "SLICE_X48Y5.CLK"
    0.478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7>.CLK", site.pin "SLICE_X49Y2.CLK"
    0.474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rec_mac_pack_inst0/txcrc/Crc<3>.CLK", site.pin "SLICE_X49Y4.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wpntr/gic0.gc0.count_d1<3>.CLK", site.pin "SLICE_X50Y3.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l0.wr/gwas.wsts/ram_full_fb_i.CLK", site.pin "SLICE_X52Y2.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Q_reg<7>.CLK", site.pin "SLICE_X52Y3.CLK"
    0.475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7>.CLK", site.pin "SLICE_X53Y3.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3>.CLK", site.pin "SLICE_X54Y3.CLK"
    0.47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wr_rst_comb.CLK", site.pin "SLICE_X54Y5.CLK"
    0.476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rd_pntr_bin<7>.CLK", site.pin "SLICE_X55Y3.CLK"
    0.473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gntv_or_sync_fifo.gcx.clkx/gsync_stage[2].wr_stg_inst/D<3>.CLK", site.pin "SLICE_X55Y4.CLK"
    0.471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wr_rst_asreg_d2.CLK", site.pin "SLICE_X55Y5.CLK"
    0.472ns - comp.pin "inst_encap_fiber_port7/rec_mac_pack_z_inst/inst_info_fifo/U0/xst_fifo_generator/gconvfifo.rf/grf.rf/rstblk/ngwrdrst.grst.wr_rst_reg<1>.CLK", site.pin "SLICE_X56Y5.CLK"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那个clocking resource的文档,好像是有这个时钟,但是有限制的,没有详细去看,你可以看看

网友:
可以把一些驱动不大的时钟,不要用GCLK    把驱动大的加上GCLK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一个BUFH只能驱动HCLK row中的一半区域,因此驱动能力非常有限,但用来缓解BUFG的不足还是挺有效的。

使用中要注意,如果逻辑扇出较大,就不适合使用BUFH了,本设计中使用BUFH的时钟fanout没有超过100,最大fanout是多少没有去尝试,但是当设计比较拥塞时(Slice utilization ~85%),使用两个BUFH都不容易布通了,说明BUFH的扇出能力非常有限。

网友:
DPCLK CDPCLK也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DPCLK CDPCLK应该是Altera的Cyclone系列FPGA中的资源吧,标记一下,以后有机会用到可以试一试。谢谢!

网友:
小白问个问题,全局时钟到底怎么用,我现在才是写RTL代码的阶段,各个子模块的clk都是顶层模块直接接过去的,全局时钟是接到顶层模块的clk上吗,那就用一个全局时钟可以吗,求大神耐心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quartus的话,在软件可以设置自动默认为全局时钟,只要资源够用,综合过后,只要是时钟和复位信号都为接入全局时钟。如果资源不够用的话,自己设置一下,在软件里手动分配全局时钟。vivado的话软件用过,但是不是很熟悉,但我知道阔以用原语来设置全局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看了手册DPCLK和DCLK是时钟引脚吧?他们阔以驱动GCLK,不是时钟资源吧?不知道我理解错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