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ayout对称性的理解

楼主(2018-03-07):
经常遇到layout对称性布局问题。如果是轴对称,可以关于X轴对称,也可以关于Y 轴对称。
比如一个运放,如果上面摆PMOS ,下面摆NMOS,一个竖直对称轴,左右对称。
也可以左半边PMOS ,右半边NMOS ,一个水平对称轴 ,上下对称。
那么实际中该如何选择,依据是什么?

网友:
你首先要搞清楚哪些管子要做匹配,貌似没有P管和N管做匹配的,只有P管和P管,N管和N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指p 和n匹配,是p可以左右对称,也可以上下对称。nmos一个道理。不同的思路,layout结果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下必须是共质心对称,左右是共中心对称。

网友:
從製程看 也可 , 讓 要匹配的 處於相同環境

网友:
匹配主要是使管子所处环境一致,没有哪个方向一定优于另一个方向。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的,比如大功率器件的位置,会影响匹配器件的方向。

网友:
主要看你的走线,保证走线尽可能短。

网友:
我理解错了

网友:
1:轴对称应该使需要对称的管子方向一致,且管子中心距离轴距离尽量短。
质心对称类似。
2:应该关联到整个TOP版图,应该使所有器件沟道方向一致,逻辑部分除外!
3:需要对称的器件,对称排列后,整体形状接近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