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带压缩链的设计在write patterns的时候是直接用-parallel就够了吗?

楼主(2018-03-07):
我看手册上是说-para和-serial的pattern写出来其实都一样,不过前提是normal scan(无压缩)。当有压缩的时候并行pattern需要另外一种格式的pattern写出来,就是-paralle和-nounified_stil_flow一起用。

tmax-help2013

tmax-help2013

Test Pattern Validation User Guide 2009

Test Pattern Validation User Guide 2009

楼主:
自顶,求助,用的是stildpv+vcs仿真

楼主:
大家好啊!

网友:
我们都是直接写出unify的pattern

楼主:
回复 网友A:

   write_patterns -serial和write_patterns -para就行了吗,不要加-unifyXXX这个选项吧,因为这个选项是默认的,对吧

楼主:
每日一帖

网友(2018-04-19):
做压缩本来pattern就和不做压缩的时候不一样吧,需要分成两种模式分别生成pattern。至于paralle和serial pattern只在pattern 仿真的有区别, parallel pattern可以加快仿真速度。 最后上ATE的时候还要用STIL pattern,肯定也是serial形式的。

网友:
这是测试结果,发现在压缩模式下,用了-parallel之后,是列出了内部压缩电路的SCAN IN值;
不加-parallel时,列出的SCAN IN PORT上的输入值。
write_patterns pattern_Comp/DW8051_scan_Comp_para.stil.gz -format stil99 -compress gzip -replace -parallel

   "pattern 0": Call "internal_load_unload" {
      "internalscn_i_0"=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4"=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5"=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6"=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7"=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8"=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9"=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0"=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1"=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2"=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3"=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4"=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5"=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6"=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7"=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8"=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19"=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0"=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1"=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2"=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3"=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4"=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5"=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6"=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7"=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8"=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29"=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0"=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1"=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2"=0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3"=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4"=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5"=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6"=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7"=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8"=11001100110011; "internalscn_i_39"=11001100110011; }
   Call "multiclock_capture" {
      "_pi"=11001111100001001100101010011101000101100001001000011111011010110101;
      "_po"=LLLLLLLLLLLLLLLLHHLHHLLHHLLHLLHHHHLLHHLLHHLLHHHHLLHHLLHHLLHLLLLLLLLLLLLLLLHLHHLLHHHHHLLHHLLHHHL; }
   "pattern 1": Call "internal_load_unload" {

write_patterns pattern_Comp/DW8051_scan_Comp_seri.stil.gz -format stil99 -compress gzip -replace -serial
write_patterns pattern_Comp/DW8051_scan_Comp_seri.stil.gz -format stil99 -compress gzip -replace

   "pattern 0": Call "load_unload" {
      "scan_in0"=0011001100110011; "scan_in1"=0011001100110011; }
   Call "multiclock_capture" {
      "_pi"=11001111100001001100101010011101000101100001001000011111011010110101;
      "_po"=LLLLLLLLLLLLLLLLHHLHHLLHHLLHLLHHHHLLHHLLHHLLHHHHLLHHLLHHLLHLLLLLLLLLLLLLLLHLHHLLHHHHHLLHHLLHHHL; }
   "pattern 1": Call "load_unload" {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能不能把非压缩模式下的serial和para也截图给我看看哈~~~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清楚你说的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不是在compress模式下用了-parallel和-serial给我截的图嘛。。我想你截个非压缩模式下pattern的-parallel和-serial是啥样的。。。。。。谢谢你

楼主(2018-05-21):
回复 网友E:

   那请问,非压缩模式的pattern和压缩模式的pattern,内容一样吗?我说写出来的内容。。。。就像那个截图出来的兄弟贴出来的那个东西。如果像你所说,那么我能理解为非压缩模式和压缩模式下的pattern仅仅是stildpv仿真不一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压缩和非压缩的pattern不一样,首先scan chain的长度/数目都不一样,atpg会生成不一样的压缩和非压缩模式的pattern。然后关于test coverage, 你会看到压缩模式和非压缩模式的coverage有所不同。 如果你的design比较大,可以先做compression analysis,随着压缩比增大,你会发现test coverage会随之下降,pattern数量会变多。当然压缩比(compression ratio)大的好处是shift cycle会变小,单个pattern测试时间降低。所以量产芯片做compression的时候会要权衡测试时间和test coverage。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用专业这个词形容您。。。。。谢谢大佬,记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