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高阶补偿BJT的工艺常数问题

楼主(2018-03-07):
Analog IC新人。。。
请问在做带隙高阶补偿时使用以下公式:
   Vbe=VBG-(VBG-Vbe0)(T/T0)-(n-a)VTln(T/T0),论文里及书本上都提到工艺常数n值约为4,本人在做仿真时设置电阻比例为(n-a),但丝毫没看到高阶补偿的效果。。。大虾们,请问这里的n是不是会受工艺影响?并不是近似为4?我要如何去确定它的值呢?求指教,感激不尽。

楼主:
高阶补偿的曲线应该是S形的吧,可我的曲线一直都是开口向下。。。

网友:
丝毫没 高阶补偿的效果

网友:
书本上都提到工艺常数n值约为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阁下是否调过VBE线性化的带隙高阶补偿呢?用n=4调VREF没反应啊,然后尝试其他的电阻比例,VREF的温漂最低调到16ppm,开口向下,有高阶补偿的话,高温区域曲线的斜率应该上升才对啊,猜想应该是电阻比例还是没能调到(n-a),VBE的非线性项未能抵消,所以。。。又回到n值为多少这个问题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书上的早已经过时了,还是要看工艺厂商给的工艺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艺文件哪里会提到这个值勒???

网友:
n是 会受工艺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了老半天没找到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在BJT model里面是否会有这个参数?

网友:
书上的早已经过时了,还是要看工艺厂商给的

网友C:
调出来的曲线

调出来的曲线

最后调出来的曲线,这个曲线有3个拐点,算高阶补偿吧!温漂为1.6ppm,此贴是本人借用wtz123的账号发的贴。

网友(2021-04-17):
引用 网友C:
最后调出来的曲线,这个曲线有3个拐点,算高阶补偿吧!温漂为1.6ppm,此贴是本人借用wtz123的账号发的贴。 ...

楼主,高阶补偿是否有参考文献?能否share 一份?

网友(2023-03-07):
引用 网友C:
最后调出来的曲线,这个曲线有3个拐点,算高阶补偿吧!温漂为1.6ppm,此贴是本人借用wtz123的账号发的贴。 ...

楼主可以分享下文章吗,感谢

网友(2024-06-05):
η是一个常数,等于4-n,在SPICE model中被称作XTI,默认值为3(见BSIM3v3 Manual table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