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APR 标准单元gds问题求助

楼主(2018-03-07):
大家好:
     小弟刚开始接触ENCOUNTER APR,有个没有想清楚的问题:
     就是在开始读入LEF\时序库等文件时并没有读取标准单元的gds文件,那么在完成标准单元的PLACEMENT以后,显示的版图信息中有没有晶体管的版图信息?我查看了不少相关资料,都没有load标准单元gds2这个过程,请知道的大侠指点一下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没有, 只有LEF 里面的信息。 streamout 的时候 -merge 选项可以把cell 和IP 的gds merge 进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是不是在encounter APR完成后,导出gds2的时候可以将标准单元的gds merge进整个gds文件里面,此时得到的gds2文件就包含了PMOS/NMOS等完整的版图信息了?
     那如果不在上面一步merge进去的话,在encounter导出的gds2文件导入virtuso的时候指定标准单元的gds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