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T 2017/2018的 GPU调用问题

楼主(2018-03-07):
大家好,CST 2018破解完,时域求解器用的很好,但是GPU不能用。把Harware acceleration打钩了,出现“The maximum number of tokens for your settings exceeds the total number of available tokens in your license.”的问题,CST 2017版也存在同样问题,什么原因?请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
有两个原因:
1-. License 中没有正确的授权码
2-. 你的GPU不在CST支持的硬件表列中
根据你的讯息表示: 你是第一项的问题! 但纵使这个问题解决-你仍然需要一块 CST 支持表列中的GPU,例如; Tesla GP100、Quadro P6000...而且在使用上也有一些限制,其中双精度运算不强的GPU只有TD可以使用,双精度符合标准的才能进一步去做PIC..等进阶运算。

GPU

GPU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确实没有图上所显示的token(显示为0),请问是要添加feature吗?(lic文件里已有acctoken和acctokeniml feature)还是pj不彻底?

网友:
# General Solver Settings
FEATURE solv cstd 2018.1026 1-dec-2028 50 VENDOR_STRING=10 DUP_GROUP=V SIGN2="ABCD .... .... .... ....
因为这一段数字授权是需要付服务年费的,所以所有现在流传于网上的 License.dat 都是非真确的数字授权,除了硬件加速不能使用以外,大部份的模块功能倒是能完整使用。

网友A:
大夥儿可能弄错我的意思了! 那个ABCD .... .... 是例子并不是真正的授权码!!!--------------------------------------------------------------------------------
下图: 这才是GPU token被启用的状态,但是使用GPU也不是灵丹妙药,至少在T-solver中(注重:CUDA、RAM-BANDWITDH),要是模型的meshcells不大于150万以上,那GPU反到扯了CPU的后腿,完成时间比单用CPU还要长!! 大过450万-千万以上的Meshcells时,GPU才有表现:一般是CPU的10倍效能以上(随GPU不同而有差异,此处引用的是Quadro P6000 / Quadro GP100)。
另一个猫腻是 : 双精度这个是PIC-solver、I-solver、A-solver才会有用处,如果你的仿真工作都是T-solver中求解?建议不要花大钱买TESLA P100、Quadro GP100。使用Quadro P6000或是M6000就很足够了(关键是CUDAs & RAM-BANDWITDH)。

GPU被调用启动

GPU被调用启动

网友:
cst在hpc环境中的应用(演示视频)
https://v.qq.com/x/page/e0606oa6stj.html
hfss和feko在hpc环境中的应用(演示视频)
https://v.qq.com/x/page/j0605xywe1l.html
virtuoso在集群环境中的应用(演示视频)
https://v.qq.com/x/page/d0614cm8ieh.html

网友(2018-05-1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也遇到这样的额问题
QQ:91973648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
QQ:919736488   求指点

网友:
我找到解决方案了蛤蛤蛤,亲测可用

网友(2018-06-14):
回复 网友C:
求告知解决方案 thuzhangg@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告知一下解决方案  cnswiftian@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神,求方法,谢谢!!!sbynwtf@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大神告知一下解决方法  casper_xyz@126.com

网友(2018-07-17):
有哪位大神知道是怎解决的吗?
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同样问题,只能用CST2016,求大神解决方法

网友:
求大神解答,和谐版的软件是否只能支持一个GPU加速核心,对于像Tesla K80这样的双GPU核心的加速卡,是不是只能一个GPU核心工作,另一个只能围观?

网友(2018-08-16):
回复 网友C: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困扰很久了,诚心请教 cnswiftian@163.com

网友:
说的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14):
回复 网友C:

   能告知一下开启GPU加速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2019-01-02):
小弟同问,求大神指点如何启用GPU运算,asw1np@163.com

网友(2019-03-08):
回复 网友C:

   求告知解决方法,多谢。。silentleee@163.com

网友(2020-01-08):
引用 网友A:
大夥儿可能弄错我的意思了! 那个ABCD .... .... 是例子并不是真正的授权码!!!---------------------------- ...

求大神分享经验

网友(2020-05-07):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吗?chu_qingyun@163.com

网友(2020-08-04):
求告知方法,suilei@aliy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