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contact上增加opc层的方法

楼主(2018-03-08):
版图已经画好,现在根据规则需要在contact的四个角上增加opc,请教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看不太懂 問題 如果一樣大的話 , 最簡單的方式是利用 mapping file , stream out 時 把
CONT 輸出 2 份 layer 在 stream in 就會多出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不明你的意思。OPC是fab 来做的
你要OPC 层是指什么意思?
你是要这里special 做OPC 还是这里不错OPC ?还是你要OPC 之后的pattern?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yout中有conopc这一层次,DRC要求在contact上的四个角加上conopc  1520474276(1).png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谁家的rule 啊,这么奇葩,让layout 自己加OPC 啊
我觉得你跟fab确认下吧。
早起的rule base OPC 和DRC是类似的如果是用mentor的 OPC 来做,但是rule 非常复杂
到28 以后基本上都是model base OPC,通过litho 的条件来建模做simulation 来修OPC的
不管哪种都不是一两个人能搞得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用calibre脚本产生,一般foundray会提供,没有的话自己写一个吧,类似添加金属密度的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指导一下吗?不会写啊

网友:
如果 cont 是用 cell 擺的 , 就苦工 把cell 改了
CONT size 是多少 , 有空想來一下 如何寫 rule 來建

网友:
一般foundray会提供

网友(2019-11-29):
我试的两种方法,仅供参考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extra=#pid10136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