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的应力梯度是怎么分布的,靠中间应力大还是边缘?

楼主(2018-03-08):
芯片的应力梯度是怎么分布的,靠中间应力大还是边缘?

网友:
中间小,边缘大,4个角应力最大,《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第二版)中文》234叶有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8-04-13):
角上最大 所以在芯片的角上会放置dummy的bump来抵消应力 重要的模块的pad是不能放到角上的,T的rule有写。。

网友(2018-06-24):
楼上的都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