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在cadence中导出一个库的所有的gds

楼主(2018-03-08):
请教各位大神,想将一个工艺库中所有的器件导出成gds,不知道有没有快捷的办法,可以一次性导出?

网友:
像正常导GDS一样,cellname那里空着就可了

网友A:
像平常导出GDS一样,只是在选择导出的版图时,只选择lab,其余的cell和view不选择即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刚刚试了,确实可以

网友(2020-09-14):
平常导GDS怎么导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平常导出GDS一样,只是在选择导出的版图时,只选择lab,其余的cell和view不选择即可。 ...

如何将别人的Library导出GDS,过程出现一个error导致失败,求解,是因为没有权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将别人的Library导出GDS,过程出现一个error导致失败,求解,是因为没有权限吗?

看报什么ERROR

网友(2023-10-01):
但是这样导出的gds好像是一整个lib的混合在一起的,怎么分cell弄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