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2lvs转换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8-03-08):
v2lvs在转换网表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类似的warning:

“Duplicate port/net name "WOUT_reg_231" found in module "top" while doing case-insensitive lookup” (top是设计的module名字),有很多行这样的warning
转换后的SP网表有WOUT_reg_231以及wout_reg_231,连线也不一样

LVS过不了是不是和这些有关?如何解决?

楼主:
回复 楼主:

   看以前的帖子说v2lvs的warning 基本都可以忽略  怎么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奇怪 我的这个模块也没有大写的WOUT端口

网友(2022-02-09):
一样的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
lvs command add  "LAYOUT CASE YES " "SOURCE CASE YES"

网友:
在v2lvs中出现这些warning,就是有大小写的提示,提示你在cdl中有大小写,需要你在lvs.rule中设置大小写的区分。就是4楼的语句设置。

网友(2022-11-22):
有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2025-05-23):
应该是参考的网表文件中出现了重复的端口或器件,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