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skill批量为某个Library下所有不同cell添加相同的前缀,求大神!谢谢!

楼主(2018-03-08):
如题,如何用skill批量为某个Library下所有不同cell添加相同的前缀,是否是用ccpRename这个函数,又不知怎么用,SKILL也刚学,求大神指个明路~

网友A:
ccpRename 可以实现.

楼主:
苦苦研究着这个函数~~~~~

网友:
这个 你 是要修改 netlist里的 mosfet name?

楼主:
不是,只是简单的对一个library下所有cell名加个前缀,其它都没有变化

楼主:
已经解决,针对库内的cell的导出GDS时,可选cell前缀设置。

网友:
学习一下。。。这是版图吗?看得自己萌萌哒

楼主:
对,针对layout转的操作,现在在找schematic的批量更名操作

网友B(2022-12-22):
引用 网友A:
ccpRename 可以实现.

请问具体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针对库内的cell的导出GDS时,可选cell前缀设置。

楼主,除了到处GDS可以实现还有别的办法直接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该如何实现呢

我之前写了一个skill,给了楼主一份了,你找楼主要吧。我现在手上没有了。自己试着可以写一下,主要是用正则匹配生成新的名字,然后把新的名字给cppRename. 先自己弄弄吧,不行咱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写了一个skill,给了楼主一份了,你找楼主要吧。我现在手上没有了。自己试着可以写一下,主要是用正 ...

谢谢哈,我找到了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我找到了

你好请问能给我一份嘛 目前需要这个自己不太会操作

网友(2024-05-30):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我找到了

你好,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楼主手里现在有这个脚本吗

网友(2024-08-30):
layout改名字:加前缀
procedure(rename_cell(lib_name  prefix)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i=0
while(i < length(cell_list)
old_name=nth(i cell_list)
new_name=strcat(prefix old_name)
old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old_name  "layout" "" "CDBA")
new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new_name  "layout" "" "CDBA")
ccpRename(old_cell new_cell t 'CCP_EXPAND_ALL  '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i++
);while
);proc
sch改名字:
procedure(rename_cell(lib_name  prefix)
cell_list=ddGetObj(lib_name)~>cells~>name
i=0
while(i < length(cell_list)
old_name=nth(i cell_list)
new_name=strcat(prefix old_name)
old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old_name  "" "" "CDBA")
new_cell=gdmCreateSpec(lib_name new_name  "" "" "CDBA")
ccpRename(old_cell new_cell t 'CCP_EXPAND_ALL  '  CCP_UPDATE_DESTLIB_ONLY)
i++
);while
);proc

还有问题可以问我,QQ11697886

网友(2024-10-01):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我找到了

楼主,shematic 统一加前缀的skill 能够share 一份嘛?

网友:
楼主,schematic 统一加前缀的skill 能share 一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