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小LDO因过流引起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3-08):
芯片上的一个小LDO,因为没有过流保护和软启动,在某些情况下过流了(可能瞬间有1A)奇怪的是LDO还能工作,只是驱动能力由200mA锐减为2mA   百思不解
有没有可能LDO的功率管性能退化了  而且没有烧掉?   几乎所有的坏片都是LDO驱动能力减小  奇怪,有人遇到过木有? 哈哈

楼主:
就是这样的简单LDO  有个外挂电容
还有,这个pmos的VGS在启动瞬间可能接近击穿电压 - -!

网友:
    你图画功率管是 nmos . 其实如果 LDO 过电流 .输出掉 2ma 先看 die 有没地方烧掉

另外一个问题是 功率管 mos gate 你说可能被打穿.
那可能会漏电吧 . 照看看emmi 是否可能看到 gate leakage .
不过如果真发生漏电那可能 动作就不良 .

网友:
LDO 过电流 .输出掉 2ma 先看 die 有没地方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