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的ADC可以校正多大的比较器失调电压

楼主(2018-03-08):
对于每级1.5bit的ADC,子adc的比较电压选正负0.25Vr,那么可以校正多大的比较器失调呢?
有论文说0.25Vr,也有说0.5Vr的

还有校正的原理是什么,谁能具体介绍下?多谢了

网友:
    能 upload 论文看看吗

网友:
坐等大牛来解答

楼主:
这个原理应该不难,我是刚接触,基本的东西都不会

网友:
以±0.25vref为中心,变化范围±0.125vref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关于pipeline ADC,理想情况下每级1bit即可,但是比较器和放大器存在offset,会让ADC的转换曲线平移(根据offset的正负而上下平移),此时可以将每级做到1.5bit,来增强对于offset的容忍度。

顾名思义,多出来的0.5bit就是在转换曲线上下各增加0.25bit的裕度。
那么,如果不考虑所增加的单元也存在offset,那么就应该是可以校正0.5VR(正负0.25VR)的失调。
如果所增加单元也存在一样的offset,那么应该是可以校正0.25VR的失调。

还没想得很明白,有误勿怪。

网友(2018-06-08):
把邓亮这篇论文中的第8~10页弄懂,尤其是那两个表格整明白,你就能理解了。PS:戚韬论文中的第3章对于校准算法的推导,个人觉得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件下载后,怎么是空的压缩包?

网友(2020-08-03):
xiexie 正在找这个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