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看design rule文档

楼主(2018-03-09):
向各位大神讨个经验!!!大家在开始新项目的时候,design rule文档怎么看的?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不用pcell 自己画个NAND 跑D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

网友:
用眼睛看紙本或電腦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辈你调皮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啦!说说啦,有哪些经验我借鉴借鉴

网友:
虽然这样比较慢,
但是还是建议每条rule都看下,做到心里有数。

网友:
我只是針對問題來回答  ,
看完後把這 張inv簡圖 填上相關rule , width space ext ....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行,我试试

网友:
几百上千页的rule不可能全看的。 有几项是必看的:
1.  layer definition, 要了解用到的工艺层,每层的作用,各层的相对位置。能简单画出主要器件的的剖面图。     这里还要注意有些层需要手动加上,帮助识别特殊器件(譬如ESD)进行相应的DRC check。
还有的涉及到不同metal stack的组合, PAD 下是否能有active device等。。
2. 因为现在的工艺基本上有完善的PCELL,所以base layer的rule基本上可以跳过去。 主要看连接层的rule,     譬如metal 的最小宽度/最小间距……
3.  reliability 相关的方阻/current density这些是需要人工保证的, 没有工具检查。
4. 器件部分主要了解各类器件的结构, 注意工艺中是否能同时使用几种器件,或者特殊器件需要额外的MASK……